求助!有兩片P5QPL-AM的板子單核能進系統雙核不跑碼

楼主(2010-08-22):
求助!單核能正常進系統,雙核不跑代碼。沒思路

殺775的座好了,但是沒找到原因。

网友:
仔细看看CPU座上的针脚有没有弯了的

网友:
单核都能进系统肯定不是什么大问题~最多也就是CPU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上什么型号的双核??

网友:
你上双核的型号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我修过几个板子上X240的cpu不过 上3000+的不过。上4400+到5000+的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认你的主板能支持你上的这个U
没问题就刷BIOS

网友:
有很多旧主板,只支持4800以下的双核!AM2一代核芯的,45NM的就不支持!

网友:
这个你查一下VCC_PLL的电压,这个是这块主板双核不跑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座也有可能

网友:
一般是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