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船tx650电源,不好修!

楼主(2010-08-22):
     插上电源不开机就烧保险管,连漏电保护开关也跳下了,测式桥堆正付极短路,图中的瓷片电容烧曝有知道这元件型号的吗?,除了烧这些还可能烧那些元件,元件好买不?普通烙铁无法焊下元件,基地卖的安泰信306h焊台能取下元件不?请知道的帮帮我!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不错,烧爆的不是电容应该是压敏电阻。电路是双面设计拆焊元件要用60W左右的烙铁,你再仔细检查周围还有没有其它短路。初步判断主功率管应该也烧毁了。

网友:
那电阻是防止开机大电流冲击的吧,其他板上随便拆一个

网友:
24N60 c3烧掉了其中一个,黑色的是NTC,
这款电源是海韵代工的,用的是CM6800方案个人认为比台达的还要好。

网友:
做工这么好,电烙铁都不能焊,什么做的板子???

网友:
那个像“瓷片电容”的东西应该是压敏电阻,参数一般是271 、471之类,就是电压到270V、470V就短路来烧掉保险以保护电路。更换同类型的就可以,一般用271,如果主滤波电容耐压超过450V估计是471的。
此外需要排查初级的各部分,包括保险(保险、热敏电阻(串联)、压敏电阻(并联))、EMI滤波部分(一般是两个共模电感和几个X电容和Y电容),最后这些都正常后,取下主功率管看电源芯片的输出是否在正常范围(到电源芯片PDF里找)。剩下的就一蹴而就了。

网友:
这个电源不错哦,如果是我我一定要修好。

网友:
自己查查爆的元件    串联是热敏电阻    并联是压敏电阻

网友:
看上去这个损坏的元器件像是热敏电阻。压敏电阻的位置一般在靠近交流电输入线这端。

LZ你看看烧毁的上面有没有NTC或PTC的字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线测试24N60 C3两支中的一支短路,是换一对还是换一支行吧,你意思烧曝的元件是 热敏电阻,这位置该换个啥型号的热敏电阻?    另外板子的背面贴片元件坏的可能性大不?

    红圈中的元件是压敏电阻对不?起防涌电作用,感觉元件外形有点凸出,不能确定好坏,这个会坏吗,如果坏了换个什么型号的?
      由于买的工具还没到,没拆下来,也不知还会坏那些东西,你能介绍买这些元件地方不,麻烦你了!

网友:
烧爆的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在常温下阻值约10R左右,通过电流时发热电阻会降为0R左右,主要作用是防止接电时对电容的充电电流过大。
那个红圈的黄色的是压敏电阻,正常时阻值为无穷大,过压时会烧爆。
你直接换上一个24N60C3和那个NTC应该就可以修复了,如果有条件最好两个一齐换掉。这种管子很多假货,打磨的,如果有条件买拆机的还好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有不懂的在麻烦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麻烦你下,那颗烧爆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你估计参数是多大10殴吗?10欧不好买,,300欧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300欧的不行。。。。

网友:
开机烧保险,很简单,重点检查以下位置:
1、220v整流堆桥
2、220v主滤波电容
3、主变压器的开关管
4、待机电路的开关管

网友:
这电源做工果然不错,初级的保护电路做得还不够完善。还要认真仔细检查

网友:
这种最好修的了, 最难修就是那种不烧保险,一时能用一时不能用的电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