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系统桌面图标出来后为何等一会儿又要闪一下重新出 ...
开机后系统桌面图标出来后为何等一会儿又要闪一下重新出来?

楼主(2010-08-22):
开机后系统桌面图标出来后为何等一会儿又要闪一下重新出来?还有,IE网页打开时,明明页面已出现,为何又会闪过去等待重新加载,才能稳定显示?请指教。
桌面

网友:
这种系统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重新做一遍。如果重装也不行,可以扫描一下硬盘。

网友:
是不是有病毒了,运行程序时,病毒程序同时在后台加载,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网友:
软件问题 不要在这边提问吧 这里是搞硬件的

网友:
都是些系统软件问题,象这么点小事建议以后自己解决

网友:
显卡驱动的事情

网友:
对。显卡驱动可能丢失了。

网友:
可能是显卡驱动丢了在设备管理器里查看是否有显示卡有黄色感叹号

网友:
看看显卡驱动装上没有如果装上了那就重装一下系统吧

网友:
肯定是加载了其它东西才会这样的,看看系统有没有可疑程序进程,杀毒或者搞一下流氓软件

网友:
应该属于正常情况。电脑系统安的时间长了有什么软件在运行。可放心。

网友:
干嘛都搞这么麻烦啊,把重要资料转移掉,生装下系统,或者干脆重分区,这样最彻底,有时间还是研究下其他的硬件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