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进系统黑屏,外接有,进PE,安全模式都能正常用

楼主(2010-08-22):
一台dell d600进系统黑屏,外接有,进PE,安全模式都能正常用,
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问提,系统也做了,还是一样

网友:
设置下分辨率和刷新率,再就是驱动和显示切换没问题吧?
以上这些没问题的话且在全驱动加载状态下如果外接显示器能够正常显示的话,有可能是灯管老化或不良,换个灯管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吧,要不再换个系统版本试一下吧!

网友:
是显卡驱动问题,和系统不相配。可以用安装版装系统,再装显卡驱动

网友:
先装系统不打显卡驱动试下,不行再查下屏供电和信号,还有就是高压条和灯管是否都正常~

网友:
已修好。是机子合上不是有个开关吗,开关坏了

网友:
哎,小地方大影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