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22):
顾客的电脑,说是朋友玩了什么,开机进入桌面就什么也不显示,重启没用,点鼠标都没反应,刷新都刷不了,我进安全模式也不行,装个系统就没事了(有谁知道不重装系统的话要怎么做吗)?
桌面

网友:
中病毒了,可以尝试在任务管理器里面结束explorer.exe进程,然后再新建一个explorer.exe进程,这样一般回去现桌面了。但这只是暂时的办法,最终还是得把病毒杀了才行的。

网友:
修复下就可以了转到PE下杀下毒,

网友:
右键---显示桌面图标
有的是不小心把图标隐藏了

网友:
还原一下就OK了。

网友:
系统文件丢失就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故障,在转移重要数据的情况下,建议重做系统

网友:
进入系统之后,运行,explorer.exe,有的时候这个没有用,或者可以找到explorer.exe的位置(一般在C:\windows下面)到其他电脑电脑上复制一个explorer.exe,运行就OK了!!!

网友:
哎 ! 哎! 哎! 病毒破坏了呗,不想丢东西那就还原呗,没备份就做系统了。没必要那么麻烦。

网友:
如果有系统备份恢复最好

网友:
装系统前最好备份一下,可以还原呀

网友:
用pe进去,备份一下资料,再重装系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