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液晶不通电,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8-22):
接到一台AOC19“按开关键不通电:按常理测保险正常,开关管正常,桥堆正常,热明电阻正常(通的两头)。通电后,大电容处有320V左右正常,再测得输出电容电压14.12V,还有5V,看到这一体板是输出14V和5V的标识,想了想电压输出正常,怎么会不通电,想到驱动板了,原先一体板输出端接口为地、地、5V 、5V 、14V、 14V 、ON 、ADJ,不接驱动板输出电压5V和14V正常,接上驱动板后,驱动板如下图:对应的电压5V变成了2.99V,14V变成了11.1V,然后测得开关键的电压1.42V,正常有3.3V,所以按开关不通电,开关键电压低了,这问题是不是出现在驱动板上,上面的117如何测量好坏?如果要换通驱动板的话不好换,接口不一样的,然后屏线原装的有两片线,接口是贴片式的,
问题

网友:
检查稳压器输出脚、EPROM8脚、MCU周围电容的电压是否正常,正常刷程序

网友:
按键有没漏电呀

网友:
那也不一定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也许是电压带不起负载呢?
换下电源的管理芯片,
待换下驱动板,看问题 出在哪里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带不动负载、也有可能是驱动板有短路的地方。你换个电源板或驱动板试一下,才能判断是哪快板的问题。。。

网友:
把屏拿去配板的地方测试一下呗,屏好就是小问题了

网友:
电源带不起负载,或者是负载过重
换个通用驱动板(板子接5V,不用接屏线),确定一下是哪块板坏了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