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7液晶显示图像有背景图案?

楼主(2010-08-22):
一台明基17正平液晶,开机显示走到光盘系统界面时,再从起初屏仍然显示光盘系统界面,{是屏的问题,代换过了}好像背景桌面一样!另外还有就是,显示的颜色有点淡,发白,好像一层雾水一样?各位高手看是那里的问题!看还能不能修?谢谢
桌面

网友:
换台主机试,能确定是显示器问题吗?如果确定显示器的话,先把显示器恢复下出厂设置,不行的再打开了检查,故障应该出在驱动板或者屏上

网友:
确定是屏的问题,已经代换过了!问题是看怎样修屏了!

网友:
屏只能换换主芯片 修一下供电别的都不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