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rst想要发出,北桥必备条件

楼主(2010-08-22):
北桥发出0.17伏的cpurst,请问大家北桥必备条件

网友:
供电时钟正常  还有收到南桥发出来的LPCRST

网友:
CPU到北桥的信号有没有正常输出输入。。。

网友:
检查下DMI.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还要到北桥什么信号啊请教谢了

网友:
北桥的供电,时钟是否开始工作,南桥的设备复位,有的还有io的mch-pwrgood

网友:
CPU三大信号正常不?

网友:
支持2楼的说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mch-pwrgood是IO出的?不是北桥供电芯片给的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确见过很多板子,由io发出的南桥的pwrgd信号还有北桥发出的pwrgd信号,其中,北桥的信号比南桥要延迟100ns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三大条件满足以后收到南桥的PLTRST信号以后就应该发出CPURST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