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P NC6400问题

楼主(2010-08-22):
这机器是有时能点亮 有时点不亮 点不亮时没CPU供电 测得在亮机时6260的PWM脚为0.37(用万用表测的电压)不亮机时为2.0(这时没CPU电压输出)搞不懂CPU电压是怎么产生的
还有就是PWM信号和没CPU供电有关系吗 求救中..........
cpu
cpu供电
点不亮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QQ截图未命名

网友:
怎么传不上去图啊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QQ截图未命名.png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把6260换了,不行再把那个小IC,包好。 我修NC6400都修了两个月了

网友:
恩加焊下CPU电压芯片不行就换颗新的

网友:
芯片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你看一下ic的工作电压正常不喃
可能是哪儿虚汗了

网友:
吹上去容易吹坏芯片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