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我的AOC屏还有救吗。

楼主(2010-08-22):
不是很清楚。用手压平。图像还会变化。压那那变亮。

网友:
不好意思头次发图。发重了好多。

网友:
没救了。换屏吧。

网友:
先找个通用的驱动板点一下,确定是否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
恐怕是屏的问题,logo也花了

网友:
屏问题,屏重影,也叫拖尾,不知道你会不会飞线?可以试试看,应该能修好。

网友:
连回复都要添加两好友才行,限制太多了

网友:
先打开了检测下,不行换块通用驱动板点上了再看,如果还是那样可能不太好修了

网友:
如果收了客户的出多少钱合适啊。客户部想要了。那来当配件也行。

网友:
你想收来给自己?那就先试试屏是不是好的吧.曾经收过一个类似的,不过屏没坏,我给了客户300。.结果是电源板负载低.换了个电源板,500卖掉了..

网友:
你会飞线的话,一根线就可以了,你不会的话,就是一个废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怎么飞呢?教下,谢谢

网友:
怎么没音了?如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