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参考

楼主(2010-08-22):
      最近维修一台LG17寸CRT,开机无显示,测行未升压,再测行管也没有坏,但断开升压管可以显示图像,开始怀疑是升压管周边元件有问题,但用万用表测量都正常,怀疑没有驱动脉冲但断开升压管输出脉冲正常,接上升压管开机就保护,后翻资料发现XRAY是X射线 保护信号输入,怀疑此机是X射线保护了,将X射线端的一对地电阻直接用导线短路试机发现不再保护,后将此脚对地电阻改小,故障排除。

网友:
应当调低点加速极电压试试看,如果是你自己用这台显示器有大量的X射线对你辐射你舒服吗?!!

网友:
楼主,你这样维修降低了机子保护的安全性,还是应该找出引起X射线保护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