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更改无极调压 现有些问题要请教各位 SOS

楼主(2010-08-22):
本人菜鸟 现在想改电源用PL317控制调压 调压范围0-30V(用2个二极管做压降去掉1.25V 电压) 现在想取源电压 不知道 电源里的电压参 数请高手指点

    请问: 1.电源启动后 未进去肖特基二级管的(为整流的12V前的交流)是多少V的多少HZ的 我用普通二极管做桥接能不能整流出稳定的
              直流电 电压多少V 。
              2. 以前做过用变压器24V交流进入 桥式整流滤波 双PL317调压 是不是2个317能分担各一半的电流?
              3.多个317并联能否达到大电流的效果 (肯定要加散热片)?
请高数指点

网友:
你说的是atx电源吧。
开关电源频率较高,不能用普通二极管或者整流桥整流。需要用高频的肖特基整流。
频率一般在100k上下。
问题2不知道你以前的电路形式,暂无法解答。
问题3,多只稳压器并联需要加均流电阻,防反二极管。

网友:
谢谢了  有基本的思路了 做好了 发网上大家指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想最终成型什么?
个人不推荐玩317了。现在各种开关型dc-dc变换器很多,效率会很高的。

网友:
是阿,317是线性稳压,损耗很多,发热大,最好用DC-DC,就是再加一级开关电路调压,类似主板的PWM电路。

网友:
我用10个LM337并联过,皮实耐用,缺点是发热大一点
每路都要加电阻分流哦。

网友:
关于第一个问题,如果在肖特基之前桥式整流(当然需用高频整流管)出直流、并滤波后,实测都在25-28V。滤波电容需要35-50V,仍用16V肯定爆炸!

网友:
做维修电源用吧。317不错,开关电源有干扰。317前面加一级电压跟随,功耗就下来了

网友:
电压跟随? 怎么弄 ? 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