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5C 怪问题,开机死机

楼主(2010-08-22):
开机就死机,有时可以进系统,换过南桥,北桥也做过。还是不行。是哪的问题?

网友:
死机通常跟电压供电不稳,滤波不良,电压纹波太大有关,重点查供电问题

网友:
散热处理了吗?

网友:
散热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几个供电都脱过了,不行

网友:
先要查下供电,再刷下BIOS看看,还有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