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插上去.好松.?

楼主(2010-08-22):
本帖最后由 固阳
电脑维修
于 2010-8-22 17:08 编辑
内存插上去.好松.若是把内存的金手指.用锡拖下.可以不?有这样试过的吗?
看来只有换槽子.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呜呜
电脑维修

网友:
你要是拖一下就得三天两头擦手指了,很容易氧化的。

网友:
千万不要搞金手指。。

网友:
换槽子把 长期解决

网友:
你用镊子把卡针稍稍摁下就可以 同时用塑料固定胶给他粘住要好点

网友:
哦.松的利害.看来只有换槽.解决了.呜呜

网友:
呜个啥,换个槽就TM的1块5

网友:
固阳电脑维修
的帖子
松只要能检测过内存就没有关系

网友:
用橡皮筋在两端套住

网友:
用8层PCB的内存上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