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f 706 17" 纯平显示器开机后,屏幕只有下半部分有显示

楼主(2010-08-22):
acer af 706 17" 纯平显示器开机后,屏幕下半部分有显示,中间还有一条比较粗的横亮,线上部分就没显示是那里的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故障?谢谢了

网友:
是场扫描电路出了问题,先查电源,再换场块

网友:
在CRT中比较常见的故障叫做水平亮线,一般是场扫描电路出了故障,检查场输出IC也叫场块看其有供电没有,如果供电正常有可能是场块不良或虚焊,或击穿,虚焊的话补焊就可以了,击穿短路的话必须更换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虚焊造成的哦,敲敲主板看看

网友:
补充一点,如果击穿短路损坏的更换前必须检查其外围相关电路,或者是供电过高导致的场块损坏,这些故障必须排除,否则换上去的块子很可能再次击穿

网友:
12V供电正常,也换过场块ADP8172,还是一样,也补过焊

网友:
可以重点查一下泵电源,包括更换这路的二极管和电容。

网友:
-12v呢?也要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