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神” 救救我 ASUS 闪屏问题搞不定 了

楼主(2010-08-22):
asus F8P 机器 闪屏。 白天在公司用 不闪屏(用电池 不闪 用电源也不闪。) 晚上回家 用半个小时就闪了,刚开始以为家里电压不稳。这用电池也是一样。 高压板换过 屏也换过 (原装屏是LG的) 那个大哥救救我。
闪屏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温度过高导致?或者显卡芯片不良?
散热处理了吗?

网友:
散热、没问题 切外接显示器OK的

网友:
恩屏跟屏线都有可能的替换试一试了

网友:
换一个屏试一下,如果不是屏的问题就是显卡冷焊了

网友:
闪屏一般都是灯管呀呀屏的问题

网友:
LG屏的通病,就是闪屏,换屏吧,百分之一百的问题

网友:
屏问题,,换屏。。。。

网友:
一般都是屏的问题 如闪的话 可以外接个显示器看外接的闪不 如不 则屏坏 换线换屏

网友:
屏都换过了??基本上是屏的问题,屏线都少

网友:
用手轻轻捏下屏试试看,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华硕屏闪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LG的屏 本来就不好用久了就会闪的 那个只是屏问题 我现在这边都不进LG的屏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事,把显卡加一下试试。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闪屏是怎么样闪烁的
是明暗变化闪烁呢?还是屏幕上下跳动闪烁并出现先不卷边(LG通病)
前几天修了两台ASUS X5DC 15.6LED屏
都是换屏后闪烁,都已圆满解决
不过是明暗变化的闪烁

网友:
感谢 大家 问题终于找到了, 是我的高压板连接主板的线。接反了。 呵呵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原来接反 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啊?

网友:
如果是LG.PH的屏你就不用求神了。这种神搞不定的。只能换。

网友:
是不是屏线呢 。      或者是屏呢 / 你换了屏么         显卡 也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在公司不闪到家里就闪呢?

网友:
lz你太有才了。。

网友:
呵呵 楼主好粗心了 我们修笔记本的就要细点心

网友:
屏和屏线一起换掉。可能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如果屏是LP141WX3,那告诉你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LG有一款141WX3的屏很容易出现这问题,《好像是07年,几月份出厂的那一批次》

网友:
呵呵    是个高手啊

网友:
是不是动才闪,还是不动时也闪

网友:
显卡屏线温度都有可能

网友:
应该是你LG 的屏有问题,我这换很多了,都是LG的闪屏,现在都进LG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郁闷。现但在就是好了,

网友:
估计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我也奇怪这个问题....接反了也能用?反了也能插进去?我没见过IBM,反正dELL的插不进去

网友:
屏都换过了,还闪,那就单接灯管看看

多次排除法……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线接反了。接反了也能插进去啊。

网友:
不是吧,接反了还能亮

网友:
直接考虑换屏

网友:
LZ   彪悍啊  ,,,接反了还能用一段时间吗???????

网友:
呵呵,楼主以后可得细心一点哦

网友:
高压板连接的线还能接反了?不是插头的吗?不过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
显卡,屏,都排除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