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10-08-22):
电源板中的启动电阻怎么找

网友:
你要必须熟透电路,要看懂图纸,要知道电路的原理。才能看出哪个电阻是做为起动作用的。一般一端接在起动电源上,另一端接在起动脚上。一般阻值比较大。

网友:
顺着正300V滤波电容后找,启动电阻个头较大和开关管供电级与控制级相并连

网友:
顺着启动脚往大电容找,一般都是阻值比较大的电阻。

网友:
一般接在300V大电容后面,极少数接在220V交流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