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945g求救。

楼主(2010-08-22):
接手一块大众945G主板;原故障,上电自动触发,不跑马。后来扔到一边,几天后再翻出来的时候好了,能亮机,由于信不过,怕不稳定,昨天拿试机,经过故障重现,不跑码,上假负载核心电压1.2V,参考电压1.2V,时钟0.3V,PG1.2V,复位1.2V,到北桥AD线阻止正常,压过U座,南北桥;都不跑马。上U测供电电感,电压高达1.6V,正常是1.3V,再查VID信号01010,好像属于无效VID,供电芯片用的是ISL6561,北桥供电1.2和1.5正常。还有个2.5不知道给哪个供电的。内存1.87v,全板正常复位,以确定U没问题。现在搞不懂的就是那个VID值,
断电后没上U前VID0-4阻止670左右,上U后630.,加电1.2V的上拉正常,就是VID值01010。
FB电路上电阻没有发现问题。。。。。真的快吐血了,,,,

网友:
补充一点,没上U和假负载前上电的话,这个VID上拉电阻为0v的,只有上了U或者假负载后才有的1.2

网友:
兄弟们,刚才忘记说了,现在加电不自动触发了,可正常关机和开机,,不跑马
期待再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时好时不好的空焊的多压压桥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现在就去增加压力,,,,

网友:
在本人体重的80%压上去后,终于奇迹般的跑码了,马上就上土炮。下来后故障依旧,加焊失败。
原先是因为不够力去压。。本人只有80斤。呵呵

网友:
南桥空焊,必须换掉不然不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VID组合是有的   开机后用手摸晶振然后点复位 看一下会不会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