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怪问题

楼主(2010-08-22):
DV6700开机可以亮,但一开机CPU温度狂高,散热片特别烫手,然后就掉电了,请教各位这有什么会导致这样啊,?CPU及CPU管理芯片已换,但还那样
散热片铜管坏了
cpu
芯片
掉电
电脑

网友:
看看CPU供电电压正常否?不是换了芯片就一定能好的。

网友:
看一下你的散热情况怎样啊

网友:
看一下你的散热情况怎样啊!

网友:
CPU供电电压正常否

网友:
温控芯片,温控电路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可能是CPU管理芯片的问题,查查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