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的联想服务器RAID设置?

楼主(2010-08-22):
谁懂的联想服务器RAID设置?找不到进RAID设置的界面,没有按Ctrl+M什么的提示,就连RAID这个英文词都没看见,联想万全服务器,RAID应该是板载SATA的
联想

网友:
这个是要看屏幕提示,服务不同,代号不同,阵列也不同,关键是要搞明白是raid多少的设置,也就是raid的初始设置,比如是raid0,还是raid1的设置,你可以进去看看硬盘是否在线,如果不在线,检测硬盘和阵列卡。还是raid丢失,raid丢失就是创建硬盘的阵列,让硬盘的初始化了在线,如果盘不在线,一切都等于0。如果不知道初始是raid多少,不要盲目设置raid,否则数据有可能泡汤,服务器一般不会用sata的盘,多少是sas盘,接口和sata差不多,性能却是相差了没有边距。

网友:
一般服务器都有一个设置光盘,使用这个光盘可以及其容易的设置服务器各个功能包括阵列

网友:
可能在BIOS里设置没打开

网友:
应该有导航盘的

网友:
在BIOS里面设置打开raid模式,有AHCI,Raid...几种模式.Ctrl+M只是进入Marvell Raid controller里面配置,一般配置都是写好的,不要更改.

网友:
在bios 里面看看 有没有设只好

网友A:
bios里先把sata控制器的模式设置成raid
一般intel的raid管理,是按ctrl+I。

网友:
原配置改了,要修改下BIOS设置才能做RAID设置,我说怎么用自带的导航盘都没法装呢

网友(2015-01-21):
RAID 设置的常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