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 开机进系统掉电 已解决

楼主(2010-08-22):
IBM X60  第一种情况:用键盘开机,走到刚要进系那个位置就掉电了,掉电时测得开关脚为0。6V  ,掉电后由于开关电压低,无法再开关,必须把键盘取下,再插上,就自动开机,当然又是掉电。
              第二种情况,取掉键盘用镊子短接开关,可以正常进系统,能正常使用
   因为没有多的键盘试机,所以到现在还不清楚是键盘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哪位朋友修过此类故障的,请指点一下,等一下,把图纸附上
解决方法:更换键盘

网友:
换键盘吗,用键盘开机,然后再把键盘拨掉

网友:
做一下系统看看,我遇到过一个系统坏了,在系统下面直接掉电,最后做系统好的

网友:
回二楼朋友,用键盘开机后,再拔掉键盘,也不会掉电的,也就是说只要开机后不用键盘,都不会掉电,但偶尔用键盘进系统不会掉电,不掉电进系统后,测键盘的的每个键都可以用,怪了

网友:
R61  1脚有3。3V    2脚在掉电时只有0。8V左右,,同时D10  两端和R61  的2脚电压差不多,
到此不知咋修

网友:
应该是键盘坏了,换键盘就会好

网友:
先换个键盘看看

网友:
我没有多的键盘,所以不敢盲目的发新的回来,新键盘贵啊

网友:
路过,做维修的最好的还是要有配件,这样才能更好的找出问题的关键,希望解决问题后能把贴子附上

网友:
楼主 不确定问题!  有点盲目!

网友:
键盘可能性大点,先报键盘的价格 报高点 然后发个键盘回来 反正现在卖不出去以后再卖嘛

网友:
这个本放在那里好久了,客户还没有回话,所以现在也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