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更换问题

楼主(2010-08-22):
本人刚接触液晶维修,现有一液晶显示器高压板坏了,原高压板是四针输入供电,手里有几条高压板都是5针或6针供电,请教各位大哥,应该如何接入供电,控制,亮度。

网友:
已经量出来了,这几天去买几本书看看去,再来潜潜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不知道这几根线的排序

网友:
没有固定的线序的,高压板上都有标识的,要没有的话,连着保险的就是12V,在量出地,开启一般与三极管连接。看下就好了

网友:
没有标识就用表测哦...

网友:
算弄明白了,先量出地线,再量出12v(就是接保险管的那根),接着亮度开关随便接,接错就是不开机,指示灯不断闪,亮度开关对调就可以了,只要12v跟地线不接错,高压板是烧不了的

网友:
我换高压都不接亮度的——都是供电——开关——在整个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