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跑13

楼主(2010-08-22):
我这有好多MS8600GT的显卡其中大部分都是跑13,和好的显卡对测并没有什么区别,加焊过主芯片无效,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望高手指点。。。。

网友:
怎么没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但是不知道你测了哪里哦
DC-DC 供电电路都正常了 ,GPU ,显存供电,BIOS 第一脚有没有调变呢?  如果供电都正常查下外接部分,BIOS 供电,EPPROM ,正常不?

网友:
DC-DC 供电电路 、GPU 、显存供电都正常,BIOS 第一脚有调变  。不知道你指的外接部分是指哪部分,如果是VGA和DVI那部分的话,电感,电容、电阻、三极管之类的都正常,BIOS 供电也有,我也换过BIOS。不知道你说的那个EPPROM是什么。。。。。。。。

网友:
BIOS-ROM不亮的首先就要查
和好卡对比没有发现问题,怎么会不亮?
是没有查到地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ROM这个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高手啊,救救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