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无线搜不到路由器

楼主(2010-08-22):
今天修了一个T40无线搜不到路由器的问题。很另类的,,我 的检查步骤是装系统,不行,换网卡,不是原装的,破解一下1802,还是搜不到路由器。 搞了一下天线还是一样。。最后我拔掉高压板,进了系统。在暗屏的情况下,我发现了好多路由器都搜到了,呵呵,很开心的,检查 一下高压板,没找到问题不会修,换了一个原装的,OK   了。。补充一下大家的提问,是换了一个原装高压板好的,有人问我怎么想到的,当时我该想的都试了不行最后才想到高压板的,因为高压板上有无线网卡灯的

网友:
怎么想到拔高压板?

网友:
高压板也能导致无线故障?听着怎么这么邪呼啊?

网友:
修笔记本真的什么怪现象都能遇到。

网友:
没有遇到过,什么怪现象都有

网友:
这怪现象头一次遇到,是不是高电压干扰的呀,呵呵瞎猜的

网友:
楼主是说换了一个原装的无线网卡,就OK了,是有这事发生,原装好啊。

网友:
只知道 T40 的 在bios  里记录了网卡码   还没晓得高压条会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高压的频率跟无线的频率一样了,而且功率大过了无线。

网友:
说起来还真有点邪乎,这种唯一能想得通的就是高压干扰太大,无线网卡所以才检测不到周围的无线信号。

网友:
我是看高压条上有无线灯啊。。。所以试了,,我当时就是拔掉高压条,暗屏进的系统,看到无线搜到路由了,所以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呵呵,什么问题都有啊。。。。。。搞不好就报废了        楼主啊你运气也他好了

网友:
居然是高压板的问题!真是奇怪了!楼主是咱们想到的?呵呵

网友:
还真是邪门啊 !!

网友(2010-09-24):
还有这种问题,呵呵,以前真的没有碰到过,修本的真的是什么怪问题都能碰到,

网友:
肯定是干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