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G*****s2开机循环跑C1-85复位一闪一灭!

楼主(2010-08-22):
GA-945gG*****s2开机循环跑C1-85复位一闪一灭!查内存DDV18V供电 3.3V,不正常。测U86的四脚对地二极体只有3。把下管拆了还是一样!

ISL6520a手头没有,订货中......!

    换上一个ISL6520A, 正常跑码!OK

网友:
期望楼主解决 内存电压出来以后不要急着上,最近打雷的坏板较多,得先摸摸网卡。

网友:
循环跑码复位的大多跟IO有关,其次是BIOS,特别是INTEL芯片组的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6520可以用9202代换

网友:
用9202 代替,7120都可以的!!!

网友:
我也遇见过  阻值卡上写的1.8v   一量3.3v的事

网友:
    换上一个ISL6520A, 正常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