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8F517GM 奇怪的触发方法

楼主(2010-08-22):
磐英8F517GM  主板,暴了几容,换完后发现不能触发
测开机针,晶振,都有,然后用表的二极管档,红接地,黑的在IO上划过,能开机,但是不跑码
换IO仍旧不能触发,再照上边的方法还是不触发,但是用20V电压档,黑接地,用红的去短接开机针,我晕,能触发还能跑码,还能亮机,谁来给支招,IO  W83627EHG
南桥NVIDIA    开机针一个针上有3.3V 另一个针无电压,但是不接地,过个保险到IO的68脚
问题已经解决,又换了个IO就好了~~这个IO我手里很少,从另一个客户修不好的板子上拆下来一个,换上就正常了
这个板上开机针一根是3。3V,另一根接到IO的68脚,当短接开机针后,67脚发出信号到南桥,然后南桥发给IO的73脚一个信号,72脚经过排阻到绿线,不知道说的可对

网友:
学了一招  黑笔划IO。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开关能开机和你表笔怎么接是没有什么 关系的
你这板可能是南桥空焊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