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0-08-22):
开机指示灯亮,风扇转一下停,是哪里出问题了?有什么通病的没有?请知道的说一下。
不开机
通病

网友:
请问你的电流表 到达几A了 呢 转一下停 说明掉电了 后级有短路的 把各大芯片对地打阻值 测一下看有无短路的

网友:
风扇是转下停,但指示灯没灭的

网友:
lz··这个机子的通病是显卡问题··
你这个查下.3 .3v 5V
正常不正常·

网友:
这个本显卡有通病

网友:
对。我这个机子显卡换过。3.3V 5V都正常。我是新手。不会修本本。请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
加焊显卡看看,通病

网友:
V3000的显卡是哪个?什么样子?有的话请好心人发一张图给我看看,我拆开了但看不懂。也不知怎样检查?没修过本本大家不要笑,谢谢了
因为之前有个V3000的机子拿到别家修,收了我三百块,这次想自己搞搞。

网友:
先按通病杀,显卡

网友:
先量一下板子上所有的电感看看电压是不是都出来了,像这种现象你应该能测出来有短路的

网友:
听说还是显卡的问题。换一个要三百啊。我想知道这个机子的显卡是哪个?有知道的发个图上来

网友:
请问这个是不是V3000的显卡啊,有点像北桥的?

网友:
想吃这饭还得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设备才行呀

网友:
问题都没有说清楚,,,开机批示灯亮了,风扇不转有时候是正常的,

网友:
想都不要想,照着go6150一顿焊

网友:
DV3000.2000都是通病加汗显卡试试 。不行就重新值求。绝对好

网友:
先焊一下试试,不行再说。。。这本本显卡出毛病很多。基本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