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开机掉电,CPU供电0.7V咋修,给点思路。

楼主(2010-08-22):
Acer_TM3200 (855),
板号:DAOZA1MB8D3 REV
原贴: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31479-1-7.html沉掉了。
现开机掉电,电流加到0.6A左右持续几秒后掉电,CPU供电测量结果为0.7V,
3VSUS,+3V,3VPCU分别是:3.41v, 3.4v, 3.41V
5VSUS,+5V,5VPCU分别是:5.13v,5.13v,5.14v
VCC_CORE=0.73V  标准值为1.34V/0.94V
2.5VSUS=2.6V (for ddr)
VGA_CORE=1.24    标准值为1.2V
现有图纸,求维修思路。提供相关时序最好了。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

网友:
MAX1907A,当SHDN为3.3V时,ref=2.5V。

网友:
测一个CPU供电的几相波形对不对。

网友:
看看 U 供电 MOS 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CPU供电MOS管无短路,还有打波的话,这波怎么看呀?

网友:
frist change a vcore power chip

网友:
做南桥吧,做好了就正常了

网友:
有些时候总线也会影响CPU供电。

网友(2010-09-23):
加焊VCO主控芯片!

网友:
CPU脚坐松了,电容漏电都有可能,加焊电源心片,查VID有没有断线,不行就换个电管理,手压CPU坐子试下!

网友:
ACER 掉电一般加焊北桥可解决

网友:
加焊北桥 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