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 rt9245a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10-08-22):
IC  rt9245a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换

网友:
这种u供电管理芯片  只要脚位一样大部分都可以代换

网友:
用RT9245可以代换

网友:
RT9245和9245A是完全相同的功能,其它的没有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代换过 你可以用9245试一下

网友:
不能替换。刚刚试了一块865-775的。不行

网友(2010-10-08):
去查看一下芯片的管脚定义看是否一样,如果不一样那就别考虑了,就是能用,也得改外围的元器件。很麻烦的,原本四相可以当三相或者是两相用,但是多出来PWM和检测脚要加外围元件屏蔽掉。

网友:
      9245A可以用9245C换         一样的      查一下PDF         我用9245C代换9245C就可以

网友:
先插下引脚功能和外围电路 然后和其他芯片对比下 找代换就是有点费时间 还不一定找得到 最好还是买原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