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复位问题

楼主(2010-08-22):
有一杂牌854主板,PCI复位正常,CPU有电压,无复位(无跳变),上检测卡跑FF,维修无思路,请高手指教

网友:
先查个电压  再到BIOS  杂牌845好坏IO

网友:
换IO,刷BIOS,

网友:
查VCCVID是否正常,然后查时钟

网友:
先换个U试试,845的一般1.5的总线供电管容易坏,

网友:
io坏了。更换io

网友:
可以跑下开关线到哪里
如到IO可以换IO 如果不行可以南桥咯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有无复位  查一下IO的复位有没有 因为IO的复位一般是和北桥是同一路
IO复位 有一般北桥复位也有了  北桥复位有了不发CPU复位
查北桥供电  时钟  PG
都正常北桥坏

网友:
是什么时钟啊?PG到时钟没有啊?

网友:
先查下时钟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