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 VIA芯片组主板问题

楼主(2010-08-22):
前几修M2VIA芯片组的 主板《很多主板都是一样的 通板》,CPU电压没有,我把U供电附近原件换的差不多了还是没有,打算放弃了,可又不甘心,把U风扇架子取下来,看有IT8282芯片,就找好的 代换了下还是没有,又继续检测测量一个FB<保险>40多的阻值不对,换之OK了,我好高兴,今天又接到同样版型的 主板,又是U供电没有,我先去测量这个FB又是他的问题,又OK,看 来这是这版型的 通病,两块的U都是烧了的

网友:
牛叉,跑到FB去了

网友(2010-09-21):
都是电阴惹的祸!

网友:
说的有些含糊,字意不明,让人无法理解,麻烦下次说清楚一点

网友:
最好上个。图

网友(2010-11-09):
没看明白楼主的维修思路,可以分析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