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按开关正常开机,几秒后自动关闭

楼主(2010-08-22):
HKC S988A 液晶显示器按开关键正常开机,几秒后自动关闭指示灯不亮 然后需要长按开关键才能点亮,然后又自动关闭,如此重复,请大家提示改如何进行检测!

网友:
测量电压12V,5V,正常不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更换驱动板试

网友:
首先排除按键漏电先,再查供电  芯片滤焊   刷程序

网友:
按键坏的时候多,把按键板拔下来,看还自动关机不

网友:
开关坏,内阻变小

网友:
按键的可能性比较大,测按键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按键板>电源>驱动板

网友:
按键可能漏电 加焊一下

网友:
按键漏电 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