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465 怎么测量好坏?

楼主(2010-08-22):
Q0465 怎么测量好坏?

网友:
你说的是管子型号还是板子上的编号说清楚。最好说说是在那个部位用的比如整流呀 还是开关呀都标一下。

网友:
应该多备点货,代换就知道了。0465与0565都一样。如果是雷击的此管就无法避免一定坏

网友:
哦 谢谢了 谁那里有这个管子 发给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