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533-TVM/S无CPU供电

楼主(2010-08-22):
内存 APG 桥1.5V  供电正常

  无CPU核心供电.电源IC是ADP3180
VCC电压有11V, PG 2.8V VID.PWM .EN 这几个脚位都没有电压

  也没有芯片换..

  可从哪开始排查

网友:
先查VID 组合   和EN信号两个缺一不可

网友:
现在就是这二组电压都没有
在线等。。。从何下手

网友:
90%是3180坏,这板子的通病了

网友:
不是说了叫你查EN如果没有电压先跑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查别的供电有没有正常了
VID没有查VCCVID电压有没有正常  没此电压无VID组合

网友:
量一下下管有没有短路的,没有的话到量ADP3180的第10、11脚有没电压输出~没有的话再更换ADP3180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很多,3181  3188  都可以替换的 !!!

网友:
量一下3180吧经常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