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显卡坏开机保护,求助

楼主(2010-08-22):
一华硕A8S用户自助除尘时螺丝刀不知碰在什么位置,打火,造成开机掉电。
此机显卡是单独小板,拿下后开机不保护,检查显卡CM8562炸开,拆除,测显卡芯片周边电容阻值只有0.2~0.3欧,上机还是保护,是不是可以判显卡芯片死刑?

请师傅指点

网友:
把坏的拆下来再测上面的电容如果还是好低值显卡坏 了

网友:
测一下阻值看是不是短了啊!

网友:
显卡功率大,电压低,对地就是那样的,  只要不是0 欧,你都可以 MM大胆的开机试呀

网友:
估计是显卡弄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试过,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