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 e210882主板bios

楼主(2010-08-22):
请问谁有inter e210882主板bios?麻烦上传一个,有块inter e210882主板进系统断电.

网友:
和BIOS无关吧,查一下其它的地方
PS:首先楼主要测试各负载元件好坏,然后针对故障来解决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系统断电  一般是温度过高引起保护  处理好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