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磐正的主板型号是:EP-8HDA5IP的故障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2010-08-22):
一块是没北桥1.2V供电,我把控制IC324放大器换了。电压还是没有出来。MOS管没坏。输入电压是3.3V,控制电压应该是4.5V左右的,莪是从一样型号好的板上量到的,输出电压应该是1.2V。可是控制电压是3.6V,输出的电压才有0.7V、。谁有过类似故障的主板或者有什么建议、思路分享一下。
另一块的故障是:当显示到自检信息的时候就死机了,BIOS莪从好的板子上换过来,故障还是一样,CPU、内存、是上独立显卡AGP的,因为只有一个AGP的显卡,所以显卡就没换,不过一样的型号好的板子上这个显卡能正常,显卡的工作条件都正常了,会不会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1:
你先查一下324的供电 工作条件 和 正负极连的电阻 和电压
2:
其他配机换了没?
死机的时候电压正常不?

网友:
1。查324的正  跟 负端的条件有没满足跟好板对着测
2.档LOGO查内存南桥  北桥 电压有没偏差

网友:
没有桥供电就先修出来呀,查查桥供电产生的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板,你换了324,结果还是一样,不知道你有没有测324的参考和反馈电压,这两个应是相等的1.2V,如果不正常就要跑外围电路,另外你在线测量说管子没有问题,不一定就没有,一般情况,我们遇到供电管D和G极电压都有时,通常先换管子,不管管子是好是坏,这个是必须的,不要一味的猜测认为就是好的,只有换了才知道,我们是搞芯片级维修,换的是芯片而不是怎么去修好这个芯片。。。
以上如果说你管子也换了,324的正负向电压都正常了,还是输出0.7V,那么恭喜你桥虚焊了,修了很多这种例子,电压输出低的时候,按桥电压就出来了,当然有的时候不是用压力就能解决的!
你的第二块板子的情况就有很多情况了,也比较难搞,你给出的数据也有限,因为两个桥,IO,内存,显卡,任何一个有问题都会这样!需要有耐心慢慢排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控制极电压不够  查一下324+脚输入电压
显示到自检信息的时候就死机   查所有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是IO损坏,把电压拉低了,已经解决故障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是IO损坏,把电压拉低了,已经解决故障了,谢谢,

网友:
楼主是怎么查出来IO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