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f244缓冲器在cpu vid电压识别线路中的应用

楼主(2010-08-22):
请教下cpu与电源管理芯片及IO上的vid连接中间加入74f244的功能,还有IO能直接输出vid值给电源管理芯片吗?

网友:
IO不能直接输出VID,电源管理来决定所上CPU需要的供电,PWM就会产生VID组合来识别电压

网友:
谢谢回答,但还是不明白,那要是在bios中给核心增加或降低电压,不是通过改变vid的值来改变的吗?这又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
有没有应用电路图,上个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经过测试核心默认电压状态下,断开IO的VID(0——4)引脚,可以开机,当改变核心电压默认电压时,无法开机,但在电源管理芯片上手动改变vid的值也可开机(拉低两个引脚以上),从而判断该主板IO是可以输出vid值,个人认为74f244在此用处是默认vid值和改变默认值开关,不知对否?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肯定有这种功能,程序里可以识别VID,比如BIOS资料损坏CPU产生电压过低就是由于VID引起的

网友:
楼上的你说的我听不明白,我说有的板bios中改变核心电压是通过IO输出低电位来改变VID的值,从而改变核心工作电压,你说的程序里可以识别vid及BIOS资料损坏CPU产生电压过低就是由于VID引起的,好像不对吧?我认为不上bios芯片机器都可以上电吧,只是到片选信号时当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