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00系统内两个小时左右假死机

楼主(2010-08-22):
使用两个小时,系统就会假死机,键鼠都用不了。或有时键盘个别键可用。排除系统,内存。网上看到很多人反映有假死机问题,但没找到解决方案,这机子有通病吗?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确定一下,你那个本子,是SL400还是SL410如果是410板子有缺陷,如果是400,把型 号看完了,在官网上下一上新的BIOS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
SL400在2010-6月份有过一次更新,可以先升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我想估计是天气热引起的,我现在的机器就这样,不在空调下玩,就会死了,开了空调(26度以下)怎么玩都没事。。

网友:
sl400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到现在为止我都知道会暗屏会烂轴会闪屏
怎么还会假死机
期待解决办法

网友:
是SL400的机子,2010.6.12那个BIOS已升级过,无效,换过CPU也无效,看样子是板的问题。

网友:
两个小时机器在做什么操作,首先要排除温度的问题。这种属于隐性故障,硬盘的温度高不高,换个试试。

网友:
前几天也结了一台SL400的机子,客户说会死机,一开始以为网卡有问题,因为前段时间经常打雷,但拆了网卡问题依旧,网上还有很多朋友说BIOS问题,后来发现南桥温度有点不正常,有点烫,特别是死机时,由于没有头绪,所以当时没修,过了两天发现开不了机了,压桥后OK,所以初步判断桥虚焊,但南桥是面胶的,怎么加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你就仔细的看看CPU核心供电和参考电压及内存的滤波电容和供电下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胶的桥适当将温度升高5-10度,并将加热时间延长,如果其它芯片与加热的芯片比较近,就要人为将其它芯片降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