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GMNF4-94E4P-N

楼主(2010-08-22):
冠盟GMNF4-94E4P-N单桥AM2主板,收上来的板子,完全没修过了,来的时候能触发开机,但是不过CPU,电压都正常,所以没考虑别的直接把桥给焊了,但是焊完还是那样,请问大家还会有别的问题吗,CPU我换过了,透针的座子,也拿手摁压了也没见到效果,也没见过AM2的板子座子虚的。大家帮忙告诉点思路,我好继续去查,谢谢大家了先

网友:
先查供电,然后查总线吧
不行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所有供电  有没有  CPU复位  PG有没有
不跑码的应该先刷BIOS再干桥

网友:
应该还桥不好,再加焊一下,不好就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