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维修常用配件 雷击不用怕

楼主(2010-08-22):
开关管    K2645   7N60                        电容400V120Uf 引脚够长的
整流管   KBP406  KBP307
电源管理芯片
203D6贴片                                          DAP202
LP 7575贴片                                         EA1530A
SG 6841贴片                                         DAP8A
DM0465R=DM0565                               TOP246Y
1200AP40                                             FAN7601
1203P100                                            DAP02ALSZ
OB2269                                                7552=SG6841
     其中有一些可以直接互换,雷击电源板不通电如果没有烧保险的,直接换上芯片就OK                                                                                                    如果还有我没见过的就请大家补上谢了

网友(点评):
自己把楼下的帖子编辑下,乱弹琴!新手搞的不巧还要炸机

网友:
哪些可以直接互换的?比如我有个19AOC液晶一体板上有个EA1530A ,用哪个可以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点评):
你代换过?不要误人子弟,根本不能代换的啊好!你代换给我看看!不是一个系列就可以代换的!

网友:
很感谢楼主分享,有这样的资料,维修起来还是方便多了,支持加谢谢

网友:
1200AP40与1200AP60 1203P60代换    5841与6841

二当家de -10 别误导别人 很多都不能代换,不知道从哪里搜 ...

网友:
还有 飞利浦DAP02ALSZ可以用SG6841   有的代换须该电路有一定的风险。还是一次性多买一点配件比较好

网友:
你要是维修被雷击的电源,那最应当备的元件还应当有整流桥,,

网友:
记下来 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EA1530A和EA1532A不可以互换

网友:
FAN7601与LAF0001可以直接代换,此IC在LG的显示器中使用较多。

网友:
还有  飞利浦EA1532A可以用DAP8A       有的代换须该电路有一定的风险。还 ...
引用 网友B:

没试过的,不要乱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EA1532A与DAP8A引脚完全不同,如何代得了?

网友:
Lz问下常用的三脚开关管型号有那些呀?????  谢谢

网友:
EA1532A和EA1532C能互换么

网友:
各位都是高手啊,小弟长见识了,感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我发表的重点是提示大家多买点常用配件。尽量避免配件代换

网友:
这些件哪里能买到?

网友:
淘宝网多的是

网友:
电源好修吗?我有100多个电源是回收的还没去修

网友:
很感谢楼主分享,有这样的资料,维修起来还是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