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T 不过CPU

楼主(2010-08-22):
华硕F3T 启动到0。5 就不动了.  3 V    5V    都有 .     CPU换了几个都不得行    还是不不跑CPU   帮帮忙大家  谢谢

网友:
晕,怎么这样子说呀,CPU不跑有很多因原,找一下其它的供电有没有没来,再来根据那个供电出问题找问题

网友:
其他供电都正常的 时钟复位都出来了的 还是CPU不工作

网友:
看看LPC总线是不是选BIOS了啊

网友:
如果供电时钟复位都到位了话看刷BIOS试试

网友:
CPU 座子有可能不 虚汗

网友:
我现在正修一个,跟你说的一样,换了个北桥,过CPU了,不过内存。

网友:
cpurst出来了吗?

网友(2010-09-29):
回复 网友A:

    我 的 换了  北桥好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