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无VCORE维修一例(新手看了特别有用)

楼主(2010-08-22):
型号:HP NC6000
故障现象:人为损坏,同事不小心通着电拔CPU就不开机了,电流跑0.5A
维修过程:插上电能触发,但不开机,电流上到0.5A,明显电压没产生完全,于是量VCORE无,(这里不要急先修它先,因为按照时序,VCORE是最后产生的电压,前面电压没产生也不会出VCORE的)所以量其它各电感L4000有1,5V,L4001有1.8V.L4003为0V,查电路,此电感是1.2L_BN给北桥供电的(集显),此电压是U4003MAX1715 控制Q4006(双MOS管)产生的,查此IC的工作条件V+VCC VDD都正常,量ON1无,ON2-3。3V正常,ON1是PWR_GOOD_3_BN信号控制的 ,追查此信号 ,是MAX6338+74ACT14MTC控制Q1052三脚MOS的导通或截止从而决定有无此信号,此管为N沟的,当G极为高电平时,此管导通,把PWR_GOOD_3_BN拉低,所以正常此管是截止的,G极应该为低电平,而现在量G极为高电平不正常,查MAX6338的工作条件,VCC5V正常,输入电压1。5S 1。8S 正常,而2。5S无,问题就出在这了, 再村2。5S是哪里产生的, ,此电压是经+2。5L转换而来的,量Q10S极的2。5L无,再继续追信电压是U13MAX1715控制产生的,量它的工作条件,VCC。VDD V+ ON13。3V ON2  2。5V正常,再查25脚和18脚的BST 5V,明显不正常,因为没有升压 ,是+5VA经D4+C206 C232 R236 R235来完成升压的,量+5A有,直接代换了D4和两个升压电容,C206 232,上电电流上去了,量1。2S有了,VCORE也有了,插上屏亮机,此板终于修好。

网友(点评):
这篇教程写的很是周到。基础很扎实。

网友:
bst正常升压后我们测得的是多少v?我经常测到9-10v有时候也能测到5v

网友:
应该是9V到18V之间吧,具体我也没量,因为不好量,芯片在一个小板的下面,要量必须引线出来

网友:
应该是10V左右吧!

网友:
感觉有些问题,好像下手点第一个就应该是MAX1715.好像绕了挺长时间.

网友:
排除故障的思路清晰,值得我们这些新手学习

网友:
升压后,9。7V

网友:
这个机器好多都是CPU供电坏,今天又学了一招

网友:
楼主写的这些东西确实很适合我们这些新手,图文并茂 感谢了

网友:
如果是外来的机器,
看电流上到0.43-0.5左右我都会看看CPU背面的电容类,看看是否供电正常,然后确认是否正常供电

网友:
图文并茂,思路清晰,向你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  这类文章对我们亲手很有用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居然没有烧cpu.而是烧其它地方。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要是发到原创区。加的分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