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加助焊膏,那么难拖啊?

楼主(2010-08-22):
最近我练习焊接,拖每个IC或IO都要加助焊膏,才能把锡丝拖的干净,如果不加助焊膏死都不下来,我怕我这样练下去,是白练的,感觉对助焊膏有一种依赖性了,大给点意见或技巧啊?
技巧

网友:
我也有同感,不知焊接高手,换IO时怎样换的,要不要加焊高啊

网友:
我认为即使在厉害的焊接高手的话 加焊笔记本芯片不用焊膏也是不现实的

网友:
都是加焊膏的

网友:
助焊剂是必需品啊!!

网友:
当然用焊膏。松香也可以

网友:
那么高的温度,很快锡就被氧化了,氧化了就必须用助焊剂去掉氧化层,要不就焊不下去了。

网友:
听说工厂的焊接不用助焊高的呵

网友:
不要助焊膏的,一边拖焊一边在烙铁头加焊锡就好了

网友:
既然名称叫助焊剂,你就应该知道它的用处,

网友:
焊膏去氧化,提高锡的流动性。

网友:
我习惯用助焊剂,那样焊盘相对会干净点。

网友:
助焊膏必须得用,高手也一样用助焊膏,只是高手对助焊膏的用量掌控很好

网友:
多练习练习时间长了不加也可以不过要是比较精密的不加真的不行

网友:
我換256腳的SVP(液晶電視視頻處理芯片)從來不加助焊膏。
告訴大家一個行業機密:助焊膏PH值表現為弱酸性,含溴,鎳。在高溫潮濕的環境下會產生結晶,這個結晶是導電的,會使電子產品焊點與焊點之間產生漏電。液晶電視或顯示器會出現花屏,無信號等故障,台式電腦或筆記本會出現不開機故障。
我們公司托焊都不允許用助焊膏。
托焊還是要練習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网友:
另外助焊膏還會加速烙鐵頭的氧化,不建議使用

网友:
不用加焊膏的,拖不动的时候在加焬,然后一直拖,本来那焬线都带有助焊剂的了,.

网友:
活性,保持活性,用助焊剂挺好的,还不容易虚焊,不用抠门

网友:
难道还有不加焊膏的吗

网友:
都要 加的。不管什么高手

网友:
我也在学维修,拖焊真的好麻烦,不加焊锡膏,锡就全部在引脚上一动不动,加了焊锡膏,锡还是会留在最后的那几个引脚上,学不会啊,师傅们指点下啊

网友:
脏衣服不用水,怎么洗干净呢。

网友:
常识呀 有谁不用焊膏

网友:
这是“工具”,不是“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