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180D开机大电流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0-08-22):
今天接到一款笔记本,型号如题,故障现象是开机黑屏,用电源看电流到0.8A出不走了,客户说是机器好长时间没有用了,在别的地方修怀疑是内存的问题,更换了一条内存后故障依旧.于是拆机
裸板加电发现有时候电流直接2.xA,电压被拉低,里面有短路?但是有时候却电流只到0.8A,仔细检查了一下没有发现有明显的痕迹,测量19v,5v,3.3v,1.25v,1.8v,1.5v,1.0v等电压测试点,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开机量各点的电压也正常,重复开关机几次,到了短路的时候测量各点儿电压也正常,只有19v被拉低,心想烧机一会试试,也没有发现有明显的高温区,意外的发现了CPU供电的电感那里有两个电感(两相供电)的一头是被褐色的绝缘胶纸贴住了,决定撕开胶纸看看,就在撕开胶纸的时候发现一个电感的帽帽掉了,难道大电流是这里的问题?先换个电感再说吧!从元件盒里找了一个电感更换后试机发现有电流跳变了,看来真是这里的问题,后来一想有可能是这样的,CPU本身是两相供电的,但是有一个电感有问题后上下供电MOS管承受的电流剧增导致的大电流,装机后运行至今未发现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好东东,也许有一天咱能遇到。忽忽

网友:
说明你拆机后单板没仔细看,应先看板,在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