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板供电问题

楼主(2010-08-22):
关于驱动板供电问题:电源一体板输出5V和12V,然后再传给驱动板,那么驱动板上的有哪些供电,5V给谁的?12V一路给高压条,另外也有给屏供电吗?5V给按键板和驱动板心片(MCU)????

网友:
是啊.12V在20以上的屏上有用到..

网友:
12V还供给音频放大电路,,

网友:
明白了,12V用的地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下

网友:
3。3给MCU 5V给屏(17寸的屏)

网友:
一般 12V 或5V 地 和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