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示暗屏

楼主(2010-08-22):
今天遇到一杂牌主板,接集成显卡就会暗屏,换过IO,主板的VGA头也换过,都是暗屏。插独立显卡画面是正常的。求高手指点一下。

听了楼下各位大哥的话,一一更换,把北桥旁边那个门电路换过之后OK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换桥,可能桥有问题

网友:
北桥换过,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真还没遇到过台式机主板导致暗屏的,会不会是你显示器有问题啊,换个显示器试试啊

网友:
查R G B 阻值(拆掉下接电阻)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北桥的问题,要不刷个BIOS 试试…………………………6

网友:
刷bios就好,我遇到过

网友:
这种情况应是北桥了

网友:
RGB  H   V都对地打一下阻值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一般都是北桥,再重做一次试试

网友:
暗屏一般是指有信号 但高压背光不亮,,,这应当与显示卡无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暗屏 一般是北桥坏得多
先把RGB的值
再就是看一下北桥旁边有没有08门芯片  有门芯片 换门芯片

网友:
暗屏和黑屏不显不能混淆了,暗屏说明正常显示,坏也坏不到主板和显卡上,暗屏只能说是显示器有问题,楼主这种肯定是黑屏不显,以后建议大家分清楚再提问免得别人回答弄误会了

网友:
北桥周围有VGA供电的电阻,坏了吧。

网友:
打北桥三基色的对地阻值,如果偏小的话就是北桥的问题了!!!上次遇到一个偏了 5-6欧,换了北桥就好了!!!

网友:
3楼。10楼和12楼的你看清楚人家写的是什么好不好,人家说集成显卡暗屏,插独立显卡是显示正常的,怎么是显示器的为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暗屏不是黑屏,显示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北桥已经换过了,是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多谢,换门芯片好了。

网友:
新手,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下次遇到留意

网友:
主板我做桥从来没有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