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报错

楼主(2010-08-22):
我有一台IBM T30开机提示热感应报错,一报错要马上按esc键才可以正常使用,不按esc键马上掉电关机。我想把它修好,还要请各位高手指点。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是不是CPU后面的热感应芯片误报呀,查查看呀

网友:
只能按提示找原因了

网友:
是不是说温控报错啊, 一个小小的8脚芯片会坏的。

网友:
换温控芯片就会好  我昨天修了一个这样的机器

网友:
4 楼的能不能说一下是哪个八脚的管子不好啊,我也有个板子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