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路的迷惑 Q2场管

楼主(2010-08-22):
CPU供电电路首先检测电源12V对地阻值正常一般300——700欧姆 正常说明上管Q1是好的,否则Q1为坏管。  接着测CPU供电电压正常一般0.8——1.8V,如果CPU供电电压不正常接着测CUP场效应管也就是Q2对地阻值正常一般100——300欧姆,如果对地场效应管正常,接着测CUP供电电路

上面有个问题不明白。如果CPU供电电压不正常接着测CUP场效应管也就是Q2对地阻值正常一般100——300欧姆  这个Q2的对地阻值是怎么测试的啊?红笔接地 黑笔接D级吗?
还是接G级 或者红笔接D 黑笔接G级  我有快杂牌845的 我用红笔接地 黑笔接D级 万用表常响 数值为 26 但也能正常使用的 新手不明白。。所以问下大家 。。。大家帮帮忙 开导下 谢谢了

网友:
要拆下CPU量

网友:
是拆下Q2把? 那如果不拆呢? 怎么测量啊 可以判断Q2好坏

网友:
在卸下CPU的情况下对地阻小于100,场效应管或电源管理芯片损坏

网友:
在线测试要几组完全相同,带有辅助供电的IC除外
在线测试不准,可以拆掉测

网友:
拆下CPU 测试Q2场效应管 的对地阻值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应该接Q2的哪个级 是D级 还是G级?

网友:
那网上教程说 Q2的对地阻值应该是100-300之间 我测出来的怎么是25 而且万用表还会蜂鸣

网友:
人家都说了要拆下CPU测。因为CPU正极就接在Q2的D或S极,CPU的阻值很低,当然测出来就很低!

网友:
   有的管不上电是通的也是正常的要区分这些是什么管。再做打算,还有的测那几个管的时候首先要把CPU给取下来测才测得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同的板值也是不一样的  不要死记值是多少

网友:
楼主现在对Q1 Q2还有点没搞明白,CPU供电上管S极输出,接到下管的D极。上下管G极是由PWM IC来控制的。
如果你测到VCORE对地了,那么下管DS之间是否直通了,再或者黑笔接D,红笔接主板地测对地压降。(把CPU拆下来测,不然都是短的)

网友:
如果怀疑那个管子坏的话 就拆下来测量 是最准确的。

网友:
测量场管的好坏:用万用表的一个表笔把场管的三个脚短接一下放电,用表笔的两个表笔分别测量场管的三个引脚,如果测的的数值有两组为1,一组为300到600,则场管是好的

网友:
测量场管短路:把万用表调到蜂鸣档。用两表笔接触场管的最外两引脚,蜂鸣器鸣叫则场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