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电脑电源开关黄灯一直闪!!

楼主(2010-08-22):
今天接到一台戴尔的主机!故障为:按开机键主机不工作!正常情况下接通电源电源为绿灯!现在为黄灯闪烁!毫无反应!
将主机内CPU、内存、硬盘、电源!注意更换测试都正常!主板电池旁有CMOS和PWD两个排针分别为CMOS清除和PWD清除!也没有作用!
在网上查了下有人说是主板静电,解决方法是:断电情况下按开机键10秒钟开机!但是也不管用!故障依旧!
将主板拆下来,短接4、6针发现电源一通即断!风扇也是转一下就停了!所以推断主板可能有短路了!因手上没有相同的板子代换测试!所以决定打戴尔售后问下!
在这里贴出来。希望有高手能给予解答!谢谢了!!!

网友:
查一下桥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拆掉CPU供电的12V看看。这里短路最多了。

网友:
看来搞复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查是在插上电源没有开机的情况下  灯一闪一闪的一般是待机电路有短路